DELL 1440 开机瞬间就掉电请高手进来解决一下

楼主(2011-09-10):
今天收到售后的主板  DELL 1440 拿到主板看了看 没有明显的问题,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感 没有什么短路
好插上电源 看电流 没有待机 想到这个主板的TPS51125这个芯片很容易坏  二话不说  把这个芯片换了 ,换好后 待机是有了  但是开机就瞬间掉电,查了半天  查不出什么问题 ,  没办法了  来基地来求救了  那位高手   修过这个问题的   指点一下,  我在着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基本的电路,你都实地了,还是联系老师吧,那样你就会讲的比现在详细了

网友:
我的DELL A840故障和你一样,不过那板是广达代工的,开机时3V被拉低,用示波器才看出来的,原来是控制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控制信号也会使3v拉低吗?能透露一下是哪个控制信号吗?

网友:
开机掉电,肯定是有地方短路,按上电时序量,万用表先点到测试点,在开机,看电压能不能上来。到哪里没电,哪里就短路。

网友:
有图没,图发来看看

网友:
同求..不过我的是HP的机子

网友:
正好也在修这个机器,有没遇过的出来发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