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机器4411s故障求助`

楼主(2011-09-10):
4411S上内存跑E5 拿下跑E0,网卡短路拿下来了,换了一个新网卡芯片也一样,查出+V1.8_LAN电压为1.92V,不上网卡芯片不出这个1.8V,这几条线中的元件都正常,请教是这的事吗?

网友:
哪能影响这个+1.8V_LAN电压高出1点几V谢谢

网友:
网卡拆掉不影响此机跑码。。。试过的

网友:
可以的。。。网卡是不是在左下角的位置。。我那台是4416。记得4411也是拆过试过的

网友:
晕,我的跑E5上内存,南桥显卡都让我干了,电路那电压不对,感觉是电压问题

网友:
别死钻牛角尖了,还是看看别的 地方吧!

网友:
应该和网卡没关系,建议楼主查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