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呀来帮下忙这主板它NND怪事呀 华硕M2N68-AM SE2 老是断电

楼主(2011-09-10):
华硕M2N68-AM SE2 刚接手的时候是一通电就断电  不是短路   USB 各方面电压都正常  上不上CPU都一样断电    后来看看IO 是 IT8712F-S的  就换了一下   有的时候就正常了   可以显示  到系统没多久还是会断电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时候立马断电就是一点开关就断电  有的时候进系统没2分钟断电    桥加焊了   不知道怎么修    像这样的板问题好像都是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解决呢   先谢谢了知道的说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直接搞电源IC

网友:
南桥虚汗了

网友:
这个板桥空焊的情况较多,加焊桥需加点焊膏.

网友:
有换电源试过吗?桥的话,你既然已经焊了,那就重新植珠试试...

网友:
换电源测试+1

网友:
把桥搞下来吧,从新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