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屏芯片坏了不? 花屏【图】

楼主(2011-09-10):
清华同方T19AN ,用的三星屏 换驱动板还是花不过花的不一样,想请大家帮忙确认下是不是屏芯片坏

网友:
花屏一般加焊芯片就会好的

网友:
屏板或者是模块!

网友:
加焊芯片就好了,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换改良芯片!

我星依旧 -2 显卡修多了吧 兄弟!

网友:
把芯片做个空焊一般就好了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

网友:
还是换主芯片比较好。

网友:
还是换屏比较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修不好。可以压芯片试试。主芯片可能性为10%。

网友:
模块有问题了吧

网友:
屏挂了 别修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修不好的,别修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以前我也修到过一台,以为是屏坏了.先量一下电源板供电是不是正常,然后再用好的驱动板试.

有的驱动板驱不动也会出现这样子

网友:
你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是屛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