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4寸左上角有一小块发白

楼主(2011-09-10):
AOC 24寸液晶显示器左上角有一小块发白,
是不是屏线问题?
还是屏坏可能性大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通病 我卖过2台玛雅19"AOC代工的LCD液显 都是面板左上有块方形白
补充内容 (2011-9-19 14:48):
可以在菜单里面调回来 可以将“窗口增亮”禁用 或者将窗口增亮的“窗口尺寸”调为了100

网友:
那就是没有办法医治了 癌症晚期了吧

网友:
别告诉我XP开关机时左上边太阳形白光圈,我卖机器很多小白都会这样问,你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给错误

网友:
小区块发白..屏 玻璃的问题..

网友:
这个AOC还在保修期,
如果屏坏了,厂家会不会换屏?收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