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zg进系统无显示

楼主(2011-09-10):
今天来了个宏碁4738zg的本子,开先是不开机,把电池取掉就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一过正常启动那里就无显示了,屏的灯是亮的。显卡焊接了,系统也从装过,还是不行,硬盘也换了,启动项里的串口和并口改过都试过了。问题依旧,重启有时屏还不亮。求教各位大哥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换了

网友:
额,是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