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9-10):
请教光藕有什么作用在电路里。谢谢了。

网友:
光藕的作用就是光电转换,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再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完成电-光-电转换,同时实现输入输出间的完全隔离。

网友:
光电转换,高压隔离

网友:
谢谢了。我现在明白了。

网友:
取样 隔离,次级电压取样,隔离市电。

网友:
不懂 我晕了

网友:
隔离型开关电源里传递反馈信号

网友:
光电转换,高压隔离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610-1-4.html

网友:
其实你可以把光耦看成一个可调电阻,只是可调电阻是用碳膜导电的,而光耦是用光。愚见

网友:
取样 光电转换 主要是热地与冷地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