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amax 7600GS 128bit 256M DDR2 PCI-e 花屏

楼主(2011-09-10):
如題, 用MATS測試為C區損壞.
能否通過屏敝C, D區改成64bit 128M的卡? 因在下一來沒BGA 的 DDR2芯片, 二來換BGA成功率為零... ORz...
芯片

网友:
花屏一般都是gpu空焊了,gpu加焊很容易的,你要是确定那个区坏了你也可以把它吹下来。反正已经是坏的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MATS與板上RAM的對應關係, 所以才不敢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