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待机后再开机会闪屏

楼主(2011-09-10):
DELL1420待机后再开机会闪屏。闪一分钟就正常了,哪个高手见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屏幕灯管故障,就像你说的这种症状,开机屏幕发红,图像抖动,点一会就好!

网友:
换屏也不行啊

网友:
这应是屏灯管脱焊了吧 这个机器的屏好像是三星的 特容易脱焊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屏闪时候测量一下高压板的供电部分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我用外接高压试的也是这样。

网友:
先外接看看 在换屏  还有屏线

网友:
怎么闪的,发个图片啊。

网友:
这种问题你换屏了 屏就排除了 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的话 我感觉那么就有可能是高压板 或者排线 的问题 若外接不行那就做显卡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下啊。。可以断定问题出在那个部分。。!!

网友:
屏    高压条       排线

网友:
未解决。上半部分全换了。还是不行
显卡也换过了

网友:
你外接试试正常不。。。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不?

网友:
这描述的国有简单 我觉得显卡

网友:
1420通病显卡 屏高压排线换了不行就是显卡了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在手啊,能郁闷的一个问题,来的时候,好像看到是有点白底影,二话不说肯定是显卡,结果把显卡换好,256M以上的内存不显示,只有256M的内存可以亮机,你说郁闷不,245M的频率是444的,他自己是1G的2根,频率是555的。

网友(点评):
这个比较神奇。。。

网友:
灯管
电压都有可能
因为待机之后上面只有待机电压 供电是没有的
要是供电不正常的话 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灯管接触不好 或者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