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如何知道好坏

楼主(2011-09-10):
数字万能表如何知道电容好坏!是用那个档!最详细一点!

网友:
电容的种类很多,判断方法也有不同。普通的判断电容的好坏,是判断电容是否短路或者开路、还有漏电。当然在有些电路中,对电容的充放电频率或者电容的容量有较高的要求,这时一旦电容老化,那么我们也同样认为这个电容有问题。
对一般的电解电容而言。
初步判断电容的质量。
用数字万用表笔表短接电容两端引脚,放空电荷,万用表二极管挡,表笔任意分别接两引脚,数值由0到无穷大,表笔位置调换,数值由负数到无穷大,电容好之。(一般电容)变化过程缓慢,则说明电容品质
不佳,停留在某一数值,无法到无穷大,说明电容可能漏电。数值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为无穷大,电容开路。
当然也可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来判断。
同样数字万用表笔表短接电容两端引脚,放空电荷。
容量为小于1μF,欧姆档20k,容量1-100μFΩ,欧姆档2k,容量大于100μF,欧姆档200。
表笔任意分别接两引脚,数值由0到无穷大,表笔位置调换,数值由负数到无穷大,电容好之。数值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为无穷大,电容开路。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呢!一般我都是看是否爆浆的...不过我想这个谁都会看,所以楼主的问题我也很期待知道答案...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能否充放电

网友:
电容的种类很多,测量方法也有许多不同。不过大体上,电容故障有电容短路,电容开路,电容漏电,电容失容,电容软击穿等等。
电解电容测量。
初步判断电解电容的质量。
表笔短接电容引脚,放空电荷,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表笔任意分别接电容两个引脚,数值迅速由小到大直至无穷大。表笔反接,数值迅速由负数开始变大,直至无穷大。电容好之。(一般电解电容)如果数值变化十分缓慢,说明电容品质不佳,如果停留在某一数值,无法达到无穷大,可能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品质问题)。数值一直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一直为无穷大。说明电容开路。
当然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来测量。
短接电容引脚,放空电荷。电容容量小于1μF,万用表欧姆档20k,电容容量1-100μF,万用表欧姆2k档,电容容量大于100μF,万用表欧姆档200。表笔任意接电容引脚,数值迅速由小到大直至无穷大。表笔反接,数值迅速由负数开始变大,直至无穷大。数值一直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一直为无穷大。说明电容开路。
电容软击穿,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无法测出来。电路上电,比较对地电压变可以看出问题。
如果你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电容容量,万用表电容档,测出实际容量与理论容量比较。看看是否失容。

网友:
数字表一般就是用电阻档来测量,分别用表笔调换测试两极是不是正常充放电,正常充放电时电阻值会从0慢慢加大,最后可能达到无限大。
有些数字表带电容测量档,能测量电容值。但一般较小。

测量电容前注意先短接两极让电容放电。

网友:
一般我都是看是否爆浆的...不过我想这个谁都会看

网友:
向大家学习、致敬。

网友:
我的表有电容档,可以测200mF的大电容,很不错了。
没电容档的,多数用电阻档测,只能大致判断好坏,变值的无法测量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了,当然,这个也跟经验有关系,如果你不会看或者测量的话,一头雾水是不好的,也有的测没问题,装上去就会出问题,什么奇怪的现象都会有的!

网友:
电容最常见的故障就是鼓包,比较好判断,也有失容的,用电阻档充放电看偏转角度判断,短路的比较好测,不良的比较难测,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替换法,最准确!

网友(点评):
说的对, 电容有多参数, 用数字表测容量OK, 不表示他没有损坏的. 最好的是用代换法, 特别是那些用在高频部分的电解电容,高压电容等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不鼓包漏液就没事,我们一般需要测量的就是一些贴片电容,用万用表的电阻档看它充放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用指针表R-10K档效果不错。

网友:
我用二极管档量电容

网友:
普通万用表只能简单的判断 可是不准确

网友:
4楼的方法很好好啊。不过我更喜欢用指针表测电容,那样很直观的。。

网友:
可使用二极管测量档测,看看漏电不

网友:
电容的种类很多,测量方法也有许多不同。不过大体上,电容故障有电容短路,电容开路,电容漏电,电容失容,电容软击穿等等。
电解电容测量。
初步判断电解电容的质量。
表笔短接电容引脚,放空电荷,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表笔任意分别接电容两个引脚,数值迅速由小到大直至无穷大。表笔反接,数值迅速由负数开始变大,直至无穷大。电容好之。(一般电解电容)如果数值变化十分缓慢,说明电容品质不佳,如果停留在某一数值,无法达到无穷大,可能是电容漏电(也有可能是品质问题)。数值一直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一直为无穷大。说明电容开路。
当然也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来测量。
短接电容引脚,放空电荷。电容容量小于1μF,万用表欧姆档20k,电容容量1-100μF,万用表欧姆2k档,电容容量大于100μF,万用表欧姆档200。表笔任意接电容引脚,数值迅速由小到大直至无穷大。表笔反接,数值迅速由负数开始变大,直至无穷大。数值一直为0,说明电容内部短路。数值一直为无穷大。说明电容开路。
电容软击穿,在不上电的情况下,无法测出来。电路上电,比较对地电压变可以看出问题。
如果你的数字万用表可以测电容容量,万用表电容档,测出实际容量与理论容量比较。看看是否失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619-1-1.html

网友:
一般进行外观检查就差不多了,大都是爆浆、鼓包。

网友:
在电容没装上的情况下世这样测得 可是在电容装到主板上哪量的数值会补一样的吧!!!

网友(2012-09-27):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普通万用表也能正确的判断电容好坏,只要万用表是好的。
电容不在线判断必须无穷大证明是好的,凤鸣者坏。

网友(2013-06-05):
你们没有说在关键上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电容器质量

视电解电容器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R×100、R×1K挡进行测试判断。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器的负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由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质量。若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位,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推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04

网友:
最可靠的方法是用电桥检测!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电阻档测手上几个鼓包的电容,居然有正常的充放电过程,就是从0到1,交换正负极,从负数到1,这是什么情况???很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