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0不加电

楼主(2011-09-10):
图中的PQ30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PQ30开始是由充电芯片发出ACOK_IN控制G极,S极为0 UG>US PQ30导通,供电到待机芯片通过待机芯片自举升压产生VH28 25V以上的电压,此时PQ30的S极由于导通已经是公共点电压19V,而G极的VH28>19V所以保持PQ30持续导通

网友:
这台机器很奇怪,vh28有27.几v  。acok#是低电平。充放电芯片换过了PQ30的一脚只有6v左右

网友:
楼上完全正解,在28V没起来一起,管子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好像是广达QL6的主板,VH28是一个8脚芯片转换来的,我上次也是那个转换芯片换了,后来飞线解决的,楼主看一下VH28的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追问一句PQ38怎么工作?

网友:
故障进展,机器修复完成
正常acok#是低电平;+vh28是27.5vpq30的一脚27.5v;pq30导通。
故障开始时PQ30的4脚19v  ;一脚5.几v;3脚3v左右,经过一路排查首先把pq38干掉;故障还是一样。然后是电阻PR137R138R133;电容PC112都干掉,故障还是一样。拆掉pq30测还是一样的。拆掉PR136测vb28有电压,根据现象感觉板子有问题把其它元件装回去,把PQ30的一脚挑起飞线到各元件。通电正常,开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主板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