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最高实际频率由cpu决定吗?

楼主(2011-09-10):
主板:技嘉865G(775接口,ddr1,agp)
内存:金士顿ddr400 256*2    SPD里面的频率有133  166  200
cpu:赛扬346 总线速度133 前端总线533 (用cpu-z查看的)
cpuz里显示双通道,为什么内存的实时频率只有166.7Mhz?为什么不是200Mhz(ddr400的内存不是应该200Mhz的吗)或者400Mhz(双通道不是速度双倍吗)?内存的实际频率跟cpu的总线速度有关?

网友:
内存的频率是由芯片组的北桥芯片和bios程序共同决定的。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可能是bios程序设计无法使你的内存发挥最大效率。

网友:
内存的频率由芯片组的北桥和主板的bios程序息息相关,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是bios程序不能发挥ddr400的全部性能所致。

网友:
谢谢你的详细讲解,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系统总线决定

网友:
进来学习了,呵

网友:
跟主板\CPU 总线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