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如何测电解电容好坏?

楼主(2011-09-10):
请问,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测电解电容好坏?网上很多介绍的是用模拟万用表指针测量偏转,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试呢?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数字万用表虽然有电容测量,但测量电容范围太小,我想测量显卡、电源上的电容,其容值比较大,超出了数字万用表电容测量范围。请问,如何测量电容好坏?更进一步,如何大致能判断电容是否符合其标称值?谢谢!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表,电容的量程大一点的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xch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答非所问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最好是很精确的那种

网友:
买个电容表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数字表怎么测

网友:
数字表一般无法精确测量电容的质量,只能通过充放电是否正常做推测而已。因此容量失容情况就无法测量出来。

只有是彻底短路,断路。才会测量出。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买个电容表OK.用数字表电容档测如果超出200UF,这个电容还可以用,根据电容外观可以大致判断。

网友(2015-11-11):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看书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