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

楼主(2011-09-10):
  郁闷,希尔特500P更新的速度太慢了,MX的8脚bios刷的了不

网友:
不会吧,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把型号发上来,我们现在用的一般都能刷写,除了有些路由的要更新一下.

网友:
型号 MX的25L4005AM2C  我更新过软件也没有找到有MX的器件信息,请问各位找没有

网友A:
型号 MX的25L4005AM2C  我更新过软件也没有找到有MX的器件信息,请问各位找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62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 MX的25L4005AM2C  我更新过软件也没有找到有MX的器件信息,请问各位找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 ...

你只要打25L4005A后面的不用输出然后选 芯片的方式就OK

网友:
版主你说的芯片方式是指的是什么啊。是生产厂家还是什么。找器件不会死安装生产厂家来找的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打25L4005A后面的不用输出然后选 芯片的方式就OK

版主你说的芯片方式是指的是什么啊。是生产厂家还是什么。找器件不会死安装生产厂家来找的么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4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