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电容替换

楼主(2011-09-10):
我的XFX 8500GT显卡爆了几颗电容,需要更换电容。请问大家,
1、更换的电容是否必须和原电容容量一致?
2、更大或更小的容量是否能替换原来的电容?
3、尤其能不能用更大容量的电容更换原电容?因为考虑显卡电容爆了,估计是原电容容量小了,换个更大容量的电容,是不是能更稳定、更能承受大的电流?
4、更换电容,除了注意容量匹配,还需要注意什么参数匹配?
谢谢!

网友:
电容的价格又不贵,做维修的手上多备点,我们一直都是原值替换,找不到一样的话找个耐压稍高一点点的,容量一样的也没事的

网友:
显卡上掉电容必须要相同大小。。。。。若换较大或较小会引起花瓶或青屏。。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不是专业维修,所以很多配件不全,我是从别的器件上拆除电容安装到显卡,所以参数都不是那么太吻合。其实我试图给显卡换上更大的电容,还是花屏,所以我不能判断是电容过大不适合原因造成的,还是换上电容本身也有问题造成的。至于如何判断电容是否是好的,我在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9625-1-1.html发帖求助了(因为这是显卡版块,担心发电容的帖子被删,所以只好分别问了),哪位知道的,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讯景的这个型号的显卡花屏,95%是那块GPU虚焊引起的,昨天收了21块,有18片是GPU加焊就好了,呵呵

网友:
电压相当就可以了!

网友:
在没更换电容前,我这个显卡不花屏的。更换电容后,结果从开机启动自检到Windows,都花屏,在BIOS自检时花屏出现的是类似Word文档乱码的那种图案,满屏都是,自检完后花屏变成一条条竖线,感觉屏幕隔了一层纱,进入Windows后,操作系统也不能识别出我这个显卡,要求安装驱动。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什么地方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讯景的这个型号的显卡花屏,95%是那块GPU虚焊引起的,昨天收了21块,有18片是GPU加焊就好了,呵呵

我这个显卡,没换电容前还不花屏,换了电容后反而花屏了。具体现象,开机自检时,出现满屏的ASCII乱码那样的人脸型图案,然后就是满屏竖纹,屏幕向隔了一层纱。进入Windows,也不能识别我的显卡了,要求安装驱动。请问,您的那些故障卡也是这种现象吗?我这个显卡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如何解决?谢谢!

xch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找有没有一样的,没有的话,就只能换电压相当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大家建议,我还是老老实实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电容,等替换好了,再将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显卡,没换电容前还不花屏,换了电容后反而花屏了。具体现象,开机自检时,出现满屏的ASCII乱码那样 ...

你仔细看看显卡的背面有没有掉小件的,还有这个板子比较薄,很有可能是GPU虚引起的花屏,这块GPU比较大,而散热片比较小,基板比较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显卡的背面有没有掉小件的,还有这个板子比较薄,很有可能是GPU虚引起的花屏,这块GPU比较大, ...

仔细检查了,没有掉小件。看到论坛上的处理方法,大部分不是显存问题,就是GPU问题。请问这两种故障的现象是怎样的?如何区分是GPU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GPU坏了,都应该花屏。显存坏了。也应该会点不亮把!

网友A:
我手上的这批显卡看了一下都不是三星的显存,一般只有三星的显存才容易坏,GPU的比例高一点

网友:
耐压值尽量一样 容量稍大一点也没关系  显卡比主板要求稍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这批显卡看了一下都不是三星的显存,一般只有三星的显存才容易坏,GPU的比例高一点

我这个显卡是三星DDR3

网友:
我现在就判断不了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问题。从论坛反映来看,这个显卡的显存、GPU都是容易出问题的。有什么好方法判断吗?

网友:
最好换一样大小的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最好原值代换。实在没有,耐压和容量大一些也可以。低了肯定不行。

网友:
理论上说最好原值代换  但是实在没有一样的 可以容量和耐压值都稍微高一点

网友:
耐压值一样就行,容量比远来的高点就行了

网友:
  最好是一样的,实在找不到就找比原来大些的!!!

网友:
耐压值 和 容量都不可用小于原先的  过大肯定也不好   最好等值代换  稍微大点无所谓   大到离谱还是不行把

网友:
电容的原则只要比原来的容量大就行了,但不能太大,不能用小于原来的容量,我们这都是只大不小的原则换的

网友:
铝电解电容有百分之二十的误差,多点少点无所谓了

网友:
有可能就是你换的电容引起的!一半电容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你换的电容和以前的电容滤波作用不一样可能倒是花屏!

网友:
电容的微法数必须一样,伏数可以高点

网友:
最好 一样的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找不到,可以找大点的,小店的我也用过,一般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大 代  小  但是  小不能  代大 哦      !府数 一样 就行

网友:
1500UF的  用1000的也可以 我换了好多个都没出现问题 只要耐压别小于原装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