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难题了,4416S外接正常,屏幕白红蓝绿灰度循环显示

楼主(2011-09-10):
没遇到过这种事,请问有碰到的给个招
已经做过的 1、刷BIOS  2、换屏 3、做过北桥(这个是机器本来问题)

网友(点评):
查LVDS工作条件

网友:
之前遇到过。插拔屏线解决。

网友:
不是吧,难道是屏线问题?真晕了

网友(点评):
换根屏线吧,你会乐的……

网友:
这种现象,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我遇到过个旭日125A独显的,和你的故障相似,后来加焊显卡OK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了 很好判断

网友:
据你所说,我认为屏线的问题比较大,有时小问题,常误判为大毛病

网友:
屏线显卡问题一般要么不显示,要么花屏什么的,但像这种好像厂家测试模式的还真少见啊,开机后无LOGO,大约几秒后先是全屏白色、然后红色、蓝色、绿色、灰度有规律交替出现,外接正常进入系统,什么问题都没,但本屏一直这样重复显示这些

网友:
屏线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评先问题大

网友:
应该显卡的可能大一些吧

网友:
我还是显卡问题你还是看看显卡吧

网友:
期待楼主给我们结果

网友:
屏也换了,VGA又正常.就差屏线没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