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喜内接进系统就黑屏,求助中

楼主(2011-09-10):
如题一七喜内接进系统就黑屏,系统滚动条过了,硬盘自动扫描也过了。一登录桌面就黑了,外接正常。广达的板子,SIS南北桥,集显,进PE一切正常,DOS也正常,安全模式也正常,所以个人觉得是切换电路的问题,EC pc97551,LVDS芯片是SIS 302LV,请问下大家有没遇上这样的问题。这应该是哪部分的问题?北桥加焊过!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可以排除系统本身后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电流有什么变化啊  死在那里可以考虑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多半都是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 试试吧。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要先看休眠开关或相关电路,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休眠开关坏

网友:
我感觉该是北桥没做好的关系。。。

网友:
告诉大家结果:客户催急了。让拿走了。系统换过好几个。南桥加焊过,EC换过。。。这个故障感觉就是进系统被切换到VGA 口,然后切换不回来一样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去 设备管理里 把那个显卡驱动关闭在看看!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是进系统后就蓝屏重启,是显卡里有一部分坏掉了

网友:
有的本本在BIOS里面有设置是使用外接还是内屏的,我上次遇到一个IBM的就是,由于BIOS没有电了,不能保存,机子一进系统就没画面的,要外接显示出来,后来换个电池,调好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