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开核经验谈,求加分!!!

楼主(2011-09-10):
1,首先要确定你的U是否可以开核,一般来说特定批次的u开核成功率相对高一些
以下是可开核U的列表
可开核处理器列表
型号                                       批次
Sempron 140                       0925
Athlon X2 5000+                  0935、0936、0937、0938
Athlon Ⅱ X3 425                  0923
Athlon Ⅱ X3 435                  0923
Athlon Ⅱ X4 620(开L3)         0931、0938
Phenom Ⅱ X2 545               0924
Phenom Ⅱ X2 550/BE          0913、0918、0919、0921、0922
Phenom Ⅱ X3 705e             0911
Phenom Ⅱ X3 710               0904、0906、0907
Phenom Ⅱ X3 720               0904、0906、0907
Phenom Ⅱ X4 810(开L3)      0904
另外,有一型号的640可开六核,以GR为结尾的那个,不过事实上开了有很大一部分会蓝屏,六核全部稳定的很少,所以最好关掉一个不稳定的核心当5核用
2、主板的选择
开核主板方面我首推技嘉,因为对于开核来说供电要求相对较高,技嘉主板的供电设计相比同价位的华硕V星要好得多,而且其BIOS的可调性比较好(看华硕V星的几款H61的主板BIOS巨恶心,那图形化界面搞了半天才明白怎么弄的),直接造成了开核成功率的提高
3.有了好马和好鞍,接下来看你怎么骑了
1=开启主板的AAC,这个就不必说了吧,还好技嘉的880主板是伪880,南桥是sb710,不然的话AAC功能要通过第三方实现,稳定性大打折扣
当然,开启AAC是开不了核的,最重要的是要把ec改为hybrid,这样才开得上核,另外一部分是在BIOS高级设置中有一个专门的开核选项,大家可以找找看
2=经过上面那步之后,核就开出来了,同时处理器识别为其他型号(比如说425会变成b25,435会变成b40),之后么试试看可不可以进系统,进得了的话,恭喜了~这个核是开出来了,而且基本应用没大问题,之后么进行拷机,如果用原装散热器的话中途绝对会过热保护,所以么如果技术不行(下面教你怎么用开核后照样用原装风扇)就上个超频3红海(也不一定要用这么好的,事实上青鸟3智能版已足矣)
3=接下来是我自己经过大量摸索发现的经验,我的是425,跟640比较后发现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电压比640高很多,所以呢果断降压,降了0.05V进得了系统,但是cpu频率巨恶心,除了803.7mhz还是803.7mhz,它愣是不动,没办法,只能降0.025V,cpu倍频调整正常了,425果断变成了中端四核翼龙,而且还是用425原装散热器
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是集显,还是不要用降压法开核吧,这样做貌似会拉低北桥供电,导致集显不稳定,我降压后进系统没过一会就黑屏了,其他的都正常,机子也没死
3Dmark2006,pcmark,都过了,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此宣布开核完美成功
最后说一句。。。;。求加分!!!!!!

补充内容 (2011-9-11 11:21):
技嘉开核的话bios无非就是这样的,开启ACC高级时钟控制,较新的主板在高级BOIS设置里面,老点的在mt频率控制器里面,在MT的话要改EC,ACC选为AUTO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5000+开的核

网友:
440开核不成功,我另外俩同事买的这U都开成功了!

网友:
学习了,怎么开核

网友:
呵呵,没去搞过AMD的,AMD的我感觉稳定性还是不如INTEL的呀。

网友:
最重要的是要把ec改为hybrid
是什么意思,没搞明白呀,我的主板是技嘉的870A的?
楼主可否告知开核的具体步骤呢?

网友:
870的话就是高级BIOS选项里面有个AMDCORE字眼的,那个选为enland就可以了

网友:
偶也发过这样的帖子,你详细解说一下BIOS啊!让别人半懂不懂。

网友A:
那么敢问楼主AMD640能开核的批号都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敢问楼主AMD640能开核的批号都是什么呀?

编号以GR为结尾的640处理器,开核开出来的型号为1045T,具体批次现在早期的一般都开得了,不过核心能不能稳定是个大问题,一般就开5核了,要屏蔽那个不稳定的核心,六核全部开出来而且巨稳定的话除非运气超好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你这还叫开核啊      !!!

网友B:
A880G+一键开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A880G+一键开核

一剑开核的话可调性太低了,华硕的板子一键开核后都找不到关核心的选项的,所以呢,一键开核对我来说并不怎么实用

网友:
感谢楼主告知了。

网友(2012-01-13):
550 5200,我全部开的用

网友(2012-09-08):
呵呵,过两天我也试一下开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