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1-09-10):
戴尔E6400 开始的时候系统进不了 到滚动条那里就一直来回滚动就是不进系统 后来把南桥换了上电试机正常 结果一上电池就死机

网友(点评):
ec南桥再换换

网友:
是有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就死机的?还是没适配器只有电池?查下充电电路.

网友:
把重点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有几种可能性:一、电池本身有问题,之前有遇到IBM T6的机器电池导致死机的。
             二、南桥没做好,这种可能性最大,这南桥也便宜,直接换个新的得了。
             三、IO芯片有问题。

还有就是适配器跟电池的检测电路

网友:
先排除电池自身的问题再查充电芯片!

网友:
之前用电池有什么异常么?  单用电池什么状况,换个适配器呢?

网友:
我遇到过IO问题的,建议楼主换个IO

网友:
杯具 以上各位说的 早做过了    有没有那位高手遇上过修好的 ?

网友:
因为我们在市场里 所以直接借了人家一个新电池换上 结果一样 说明电池没问题 戴尔原装适配器和可调电源都试过 问题依然   没办法只好让客户换板 还好 客户不难说话  客户虽然算搞定了  但问题还是留下来了 心中不快!

网友:
和充电电路相关的电路统统的干掉

网友:
TMD,工厂做新机器为了省那么点焊锡,搞得到处虚焊!

楼主注意各供电芯片接电池供电时候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了?是否有某一路电压时有时无或波纹大或压根就没出!

ACER 4738  I3的机器N多这问题,一般是某芯片或电阻电容锡不够,接触电阻大,电池电压底导致电压过不来!

网友:
充电电路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A:
浪费100多积分 !!!!!!!!!!!!

网友:
充电模块边上坏了小东西?  拿个同样的料板对比下

网友:
恩排除电池,南桥可能性最大,要吗没做好要吗做桥时掉件了。排除后就可能是充电电路了

网友B:
没再重新搞下南桥

网友C:
查查SM总线线路,看看电池周围这线路是不是有错误的

网友:
死机?怎么个死法,开机无显吗?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再重新搞下南桥

换过了 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SM总线线路,看看电池周围这线路是不是有错误的

这个有点难度 没查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前面我也遇到一个,IBM T6的 结果直接叫客户没有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看用适配器和用电池是电压有什么地方不正常,还有就是充放电芯片周围的小元件是否有性能不良造成。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先量一下电池,看是否是电池本身的问题,然后查一下E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浪费100多积分 !!!!!!!!!!!!

用原装适配器就不会死机了!你试试吧。

网友E:
   表说浪费积分好不好,你都没详细公布下你查过的东西  供电芯片的各个条件 电池接口的各个条件 或者单独用电池怎么样

网友:
我在HP的机器有遇到一次,是充放电路的一个三极管惹的祸,在用电池供电的同时插外供,立马掉电

网友:
还是对比一下两种方式各主电源的波纹,或者供电管开关不良

网友:
单用电池死机吗??还是插适配器时,一插电池就死机呢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下 BIOS  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原装适配器就不会死机了!你试试吧。

手上还真没原装充电器 有个假戴尔的 能供电不充电 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说浪费积分好不好,你都没详细公布下你查过的东西  供电芯片的各个条件 电池接口的各个条件 或者单独 ...

就是对照好板测过 没测出问题来  才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上过并修好的 给点经验  反正基本上想的到的地方都试过了  没辙!

网友:
检查电池放电管子工作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