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阻到底多大才合适?

楼主(2011-09-10):
这是个旧的P3电源,DBL494单芯片,还能用,但不一定是好的。看图兰色部分,说明维修过程:KA7805稳压输出+5VSB的滤波电容鼓包,用10V470UF替换。这个电阻好象是红综橙金21K测得25.8K332Z1KV电容测得3.9nF,快恢复管可能是FR157(未拆下)测得534,组成RCD尖峰吸收电路,显然这个电阻过热,烧焦一片,色环都变色了,看不清了,现在用62K电阻替换,电源也能用,问题是这个电阻值到底多大才好?

网友:
100K,不够字数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120K的!和二极管串联的阻值在12K-120K;直接线圈两端并联的,阻值在51欧姆左右!作为参考吧!

网友:
看看 来学习的,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看颜色不是22,就是220,那个棕色是误差值1%来的

网友:
单看上图可能是从两颗大电容联到T3最后一脚的电阻,看过几个电源用47Ω、100Ω,看你这可能是100Ω的,实际还是要找电路图对一下比较好。祝成功!

网友:
哥们 电阻一般不会坏的  你应该考虑 二极管 什么的

网友:
找一个好的电源拆开看,同样线路上的,同样位置的电阻是多大的。一般就可以代换。。。

网友:
这是辅助电源消尖峰电阻,一般是100欧姆,不装它电源也能用,只是容易烧管。

网友(点评):
尖峰回路做不好,开关管中奖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

网友:
那电阻应该没坏。查查其他原因

网友:
太老了点,修好也不敢用,不过做监控集中供电电源应该能行

网友(2011-10-20):
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电阻 颜色烧的看不出来了 我一般都是用100K-200K的电阻代换 没问题的

网友:
不是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220K的,不知道这个附件能不能看到。尖峰吸收回路电阻阻值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
如果你那电阻是R55这样的一个尖峰吸收回路电阻,那就一般都上200K以上的,你可以去类似的电源电路拆下他的电阻,电容回来代换。要是没有你也可以试着上200K以上的电阻使用,然后开机试一,两分钟就拔掉电源,摸一下电阻的发热程度,要是太热就继续再换大一些的电阻,直到发热量可以接受为止。

网友:
210左右吧!

网友:
这样大个的电阻一般没有上百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