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液晶白屏

楼主(2011-09-10):
华硕液晶开机瞬间白屏,最开始没有事情,好像时间用久点儿,就会白,屏上芯片有点儿热,是不是芯片可以掉了,会好?

网友:
开机瞬间白屏这个问题应该是时序出错,显示是先有屏供电,驱动板再送过LVDS信号与屏开启工作的信号,最后送出高压开启信号 ,先从驱动板查起.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个NEC15的也是这样换驱动板没用,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