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自动待机

楼主(2011-09-10):
今天接了一个比较少见的问题的R60机器,机器可以正常运转,但是只要跑3D或者问题大型3D游戏不到两分钟就会自动待机,正常温度下不会待机。感觉是温度还是哪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1-9-11 14:30):
已经修复OK的了。

网友(点评):
散热不行,显卡温度过高

网友:
现在是拿着个小风扇对着显卡CPU吹不休眠,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显卡温度过高引起的,在显卡核心上加片铜片就没出现问题的了。

网友:
呵呵  散热一定要多注意啊

网友:
我今天也见到一台这样的故障,你的确定已经排除故障了吗

网友:
楼主是那得是啊修好了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