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1-09-10):
通用高压板可以用多久时间?

网友:
这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如果你显示器灯管有问题不用几天会烧掉,全都正常情况下一般三个月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高压坏我都不修,直接改,一般半年一年没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没问题,用吧,而且还便宜!

网友:
一般3个月没问题,好的一年半载的也问题不大。

网友:
一般用几个月没有问题,一般都能过了保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