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700点不亮求大虾

楼主(2011-09-10):
DV6700 广达的,AMD芯片组三桥合一 MCP67的,现在按开关,所有灯一闪就灭,风扇转一下就停了,3VPCU 5VPCU正常,没量出短路,求大虾给个思路
如图,第四脚电压没有,按开关还是没有,松开开关以后,慢慢这个电压会有,然后一会又没有了.

网友:
谁能给我一个这个的时序,

网友:
这种桥坏的比较多,也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谁来帮我一下

网友:
上面那个是电池电量检测用的

网友:
那我这样的问题要从哪里入手啊

网友:
MCP67虚焊的太多了,你这种大机器我也遇到过,都是加焊就好,建议楼主先加焊

网友:
先换个LM331试试,广达的板上这个料很多,这个电路的作用是用PU4作为电压比较器来监控电池电量的,只要保证BL/C#低点位就行了,嘿嘿

网友:
有谁有这个的时序吗?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VCORE电压没有。我觉得是哪里保护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