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A1-02 已经修复

楼主(2011-09-10):
屏型号: M190A1-02

故障:很像对比度调的过高一样。刚看以为是驱动板还是屏线哪出问题了,检测才发现是屏问题。

维修:一般液晶显示屏问题,有时候只能是想到“死马当活马医”,和客户说好,万一修黑了也没办法,刚发贴时有朋友说看VCOM电压,可没有对比,不知道VCOM电压到底是多少,在屏上测到是3.8V(正常一般都是5V),能调变化,以为没有问题,前两天有一个屏就顺便测了一下VCOM电压,是5V的,所以还是把重点放在这个电路,开始分析检测电路,

VCOM都有一个测试点,电路板上都有,上图

  (故障屏电路图)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R113 C62 R118 VR1组成,20V电压通过R113
降压VR1的R118分压得来的5V,电阻除VR1,那两个都是大阻值电阻,一般比较
难坏,这样的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C62电容,电压变低只有R113和C62会引
起,拆下C62一测有3K多的阻值了,已经漏电。找一个差不多大的换上电压5V
正常了。
总结:修的少经验不是很丰富,碰到难点的问题想是想到大芯片,修液晶屏,
其实电容坏的很多。

谢谢之前坛友的分析。

网友(点评):
不错 都修道屏上去了 佩服啊

网友:
看到那图片的效果 就应该是VCOM谐调电压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屏的故障。是主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原来是DC-DC电源坏了,这VCOM电压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以前也有见过这种现象,但是都是换屏,没有维修过。学习了

网友:
菜鸟的我也能看明白了,又学会点东西。

网友:
很强大 维修得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