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内置喇叭不响

楼主(2011-09-10):
拿过来花屏 换过显卡机器点亮正常但内置喇叭不响了 考虑到是让徒弟装的可能没装好 就拆下来重新按装 开机后还是没声音 外接音箱是正常的 内置喇叭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电压2.5V也正常 求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个人觉得先看耳机接口切换有没有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查一下功放电路

网友:
你换一个接外置音响的接口,肯定好,修到好多就是这个问题,你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把旁边插麦克风的换过去试试

网友:
是切换电路,或者就是功放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解释很给力,一般都是切换电路或者功放的问题。。。easy啦

网友:
换个了一摸一样的还是不行!文件 RtkHDAud.sys 未经数字签名,这说明该文件没有通过 Microsoft 的 Windows 硬件质量实验室(WHQL)测试  里面还提示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晕,你怎么去换驱动了,跟软件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你怎么去换驱动了,跟软件无关

没有换驱动 换的是外置音响的接口 ··

网友:
唉 搞了好几天没搞定 拿给过其他同行也不行 没收换显卡的钱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