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CI插槽的主板大家修过吗

楼主(2011-09-10):
今天接到一客户机,昨天刚在广埠屯配的机子,昨天玩了一天蛮好的。今天早上就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了。打电话叫我去上门修,我去了一看,他的主板是技嘉的,上面竟然没有PCI插槽,平生第一次见到组装机主板没有PCI插槽的。强制开机,CPU风扇可以转,但是因为没有插测试卡的地方,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反正可以排除不是开关插线的问题,用起子短接开关针也不能开机,CMOS放电也是一样,这就奇怪了,他说昨天晚上玩得还好好的也是正常关的机,怎么今天就不行了呢,他本来是想报到武昌去卖机子的人给弄,但太远了,如果报过去后又是线没插好等小问题,那就亏大了我去测了测,给他说是主板IO的问题。收30元走人,于是他才把机子报到卖家那里去。 大伙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没有PCI插槽的机子啊。欢迎大家都来说说这样的机子你们是怎么修的。

网友:
哇  上门测测就收了30个大洋  有的板子修也不要30大洋啊  不错 不错  你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我一般插个USB鼠标,亮不亮灯判断有没有开机,量一圈电压正常上U不上内存看报不报警判断有没有跑码,再上内存接屏看看亮不亮。

网友:
砸人啊,学习了

网友:
工时费嘛,现在没啥事是白干的,4s店的维修工工时费也不止这个!

网友:
应该有擦喇叭的地方 ,听报警声或者直接接个USB检测卡

网友:
没有pci  少见多怪     就按不上电来修啊

网友:
没有PCI的只能用示波器维修了,把BIOS的片选.

网友:
貌似 现在有PCI-E的诊断卡了

网友:
厉害,在我们这折腾半天如果没修好也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