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神州D300 D1一体机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9-10):
       一块神州一体机主板,CPU无供电,各MOS管的G极无控制电压,南北桥供电不正常,只有0.53V,C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无场管短路。
      但将CPU取下南北桥桥供电则正常,CPU试过是好的。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

CPU的供电芯片是ISL6312,已更换过,问题依旧一样。
主板是神州 奔驰系列 E300 D1一体机的主板

请各位老师给些维修思路,这板子没得换,所有的外部接口都是用线连接的。只能修。

网友:
把CPU的全部供电场管都换掉,可能会好,以前有修过,是CPU场管不良拉低了 。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上的,我这个板子CPU供电的上管是09N03L,下管是06N03L。一共有三组,没有一样的型号可以用什么管代用。多写些能容易找到的。谢谢~!

网友:
全部换了吧!

网友:
ISL6312的工作条件量了吗?

网友:
先查找工作条件再说MOS

网友:
嘻嘻,不知道工作条件怎么量,不过CPU的VID0~7测过了,只有VID4和5为0V,其它的为1V。根据资料应该为1.48v.

网友:
些回复写错了,

网友:
工作条件测过了,如下。麻烦看看正不正确
10脚供电5V,29脚供电12V,42脚供电12V,36脚EN信号1.03V,37脚PG1.07。

网友:
时钟芯片W83195BG-101,加电后一点温度都没有,测得内存时钟为0V。这主板没有PCI,AGP,PCI-E接口。

CPU供电需不需要时钟芯片来协同工作。会不会是时钟芯片坏了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有没有路过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