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74HCT00D这个芯片击穿

楼主(2011-09-11):
打雷烧掉74HCTD   , 现在不能开机,这个能用那个型号的代换?
谢谢

网友:
74门电路...这个芯片到处都是..

网友:
看132的门能用吗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我们都是直接把板载网卡拆掉,然后给他装个独立网卡,在把驱动一装,就OK!

网友A:
现在是74HCT00D击穿了,不用换吗?拆网卡有没用啊?麻烦说详细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74HCT00D击穿了,不用换吗?拆网卡有没用啊?麻烦说详细一点啊

就是把板子上的网卡芯片拆掉,重新买个独立网卡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