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我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1-09-11):
昨天愚蠢的删掉了几条注册表,今天一开机就发现有该提示出现,这下该我傻眼了。

网友:
这个提示,好象是百度下面的一个什么DLL文件丢了,你可看一下是不是安装了什么百度工具条之类的软件,可再安装一次试试。

也可试着卸载一次百度方面的软件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  最快

网友:
唉!搞了大半天还是涛声依旧。把百度工具条卸载重装、用超级兔子扫描修复,甚至用金山重装高手重装了系统都不行。

网友:
重新装软件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啦

网友:
卸掉百度工具条

网友:
笨方法  重装系统.

网友:
充装系统 谁都会 还用你说啊

网友:
那个是百度的插件,非常的可恶,可以用360系统急救箱清除

网友:
谢谢提示!我试试看。昨晚折腾了许久,百度工具条卸掉重装、超级兔子清理修复、甚至重装系统都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全盘格式化

网友:
重新分区装系统试下

网友:
越来越发达了,有这么难搞啊!刚刚下载金山急救箱清除过,该死的提示还是在重启后不约而至。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不行嘛?这么难搞啊!

网友:
这下倒好,电脑里本来装的是金山的杀毒软件,没办法把360安全卫士﹑360系统急救箱都请回来做了“法事”,还是不给面子啊!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运行启动项,把这项勾去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找到英文字母 相应的 杀了 合适重名都可以 一般可以决绝这个故障

网友:
找系统光盘重装系统后搞掂,看来金山的所谓装机高手也是浮云啊!多谢各位指点!以后还是要多多熟悉下英语才行。

网友A:
清理注册表最好用优化大师,或者卫士也行。

乱来搞坏了出麻烦再重装,也挺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理注册表最好用优化大师,或者卫士也行。   乱来搞坏了出麻烦再重装,也挺费事。

说的极是啊!几个月的心血又归零了。

网友:
把开机启动项关了这个启动程序就不提示了。

网友:
我要说下,开机启动项中根本就没有此相关内容,哪怕是百度工具栏相关的也没有的。我就记得故障前一天确实是删除了几个插件。

网友B:
这个金  山……怎么说呢?有时分明是怕用户闲得发慌啊。

网友:
重装系统效率最高。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金  山……怎么说呢?有时分明是怕用户闲得发慌啊。

装个金山卫士清理一下插件也是不错的,360我没用过。还有就是到注册表的启动项看一下。

网友:
笨,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安装版的修得安装一下,各软件都保留,多好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重装系统,要不然,很费时间还不一定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金山卫士清理一下插件也是不错的,360我没用过。还有就是到注册表的启动项看一下。

我一直用金山(金山毒霸包月+金山卫士)

网友:
有版主出来给解释一下吗,这到底是什么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重装系统?

网友:
中毒了,重装系统吧

网友:
开机加载baidu插件失败,这还不能处理,不是搞电脑的吧,不想重装系统抱到电脑店里搞一下啊,有这时间。

网友:
系统还原一切OK!

网友:
楼主,重做系统这最简单了,重做吧

网友:
点击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启动里面把这个的勾去掉应该可以,开机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