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302 CPU固定在主板上,不开机,不急

楼主(2011-09-11):
     节点有19V主供电,TPS5130的2脚5脚12脚13脚没有电压,2951,和3V稳压块输出正常,开关有3V电压,经过一个电阻进入键盘芯片H8/S2111BV-C,出发无反应,加焊键盘芯片后,用洗板水清洁后,插电自动开机到0.30A,所有电感输出电压正常,有时会掉,过会又不能自动开机,用洗板水擦拭下,稍微晾干,插电又能开机, 没有电路图,维修进入困境,有图纸的给个,我不胜感激,5130开启脚的电压怎么给的,百思不得其解,上传个照片,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我准备换H8了,上面有纸条,内有程序,换个新的能用吗,也不一定是H8坏了

网友:
以上图纸是东拼西凑的

网友:
兄弟,你确定0.30所有电感输出的电压都正常吗?2脚5脚没电压怎么能有3V 5V出来哦,别是哪里短路了把

网友:
0.30 A5130的控制脚,以及CPU  ,3/5  1.2     1.8     1.0的电压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