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21寸液晶(屏)故障

楼主(2011-09-11):
各位维修界的朋友,有问题求助,请赐教,不胜感激!

一优派的液晶显示器,白屏,是屏故障,其中图中所标的电阻发烫,还有就是我对这屏上的问题只是瞎打乱整,因为坛子里对屏的故障的资料太少,当然了这里没有,百度一下也难得找到,索性,只有请教这里的朋友们了!先谢过!
我现在需要的是基本的电压值,我下面上传的图片中,有几处我需要正常情况下的电压值!
其中的拆悍部分,是原始的原件,没有更换!

网友(点评):
白屏相对于来说还好修。。。看下屏供电上去了没嘛

网友:
哥们你太强了。半夜还在修。如果发烫的话。测试一下两端电压。或者测下阻值短了没

网友:
VDDG 29.94V
VDDA 12.99V
VEEG -6.51V
VDDD 3.31V

网友:
需要大量屏的资料。我昨天更郁闷,插拔一下显示器连主板的线,居然北桥挂了

网友:
发烫的先换掉再查其他呀

小美Mcy -2 没看清楚内容

网友:
可能是短路的把  你测下上平的5V还正常不

网友:
vddg 也就是高压.30V左右 VEEG 负压..在负6左右.vdd 12V供GMAA用的.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屏很容易烧了,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你可以 加我QQ130593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