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换灯管?

楼主(2011-09-11):
怎么样换灯管要注意什么,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不建议放在这边问的,还有实践出真知你换它个一二十个,看它好还是不好

网友:
  把 坏的灯管  拿出来   把好的灯管 放进去

网友:
你慢慢多换几次就好了

网友:
拿液晶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就试过不小心碰崩了一个角,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
安全的方法是吧灯管两端的皮套剪掉 把灯管抽出来 然后查一根新的灯管进去 在焊线   安全 快捷   就是两端可能会漏光 并且线漏在外面不好看

网友:
别把灯管弄破了:把坏的灯管  拿出来   把好的灯管 放进去

网友:
要求穆漏光的话就拆屏这个是要有经验的人做的,要么就是抽灯管做,不过容易漏光楼上也有说明。我记得优酷里有这类视频你去看看

网友:
把灯管两端的塑料和胶片剪掉 然后把灯管抽出来 换一个新灯管放进去 套上热缩管焊接 方便快捷 风险小

网友:
剪掉两边,抽出来 ,不用打开屏那么麻烦。用时少,风险小,就是外观有点差,  不过装进去 也看不见了!

网友:
把灯管一边的胶剪开,将线拉出来再灯管拉出来

网友:
多在论坛上逛一逛

网友:
  胆大  心细  就可以了

网友:
拆装时注意点细节就行啦  重点得练习  找几个换屏练练手就行啦

网友:
以前都是折屏,现在只接折出坏灯管,换线,接新灯管省事

网友:
像10楼说的   就那么回事!

网友:
换下来的坏屏看哪个不用了  就慢慢练手吧  我就这样开始的。。。

网友:
最好采用抽取的方法来换

网友:
把两头弄开,再抽取一头,换一边之后再换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