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花屏是什么症状?

楼主(2011-09-11):
我感觉是显存坏,供电正常 ,晶振有压差,还能看见一点图像。大家根据经验说说看啊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卡,用显存测试软件跑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点评):
也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第一件事,排除显示器,然后显卡,如果集显,哪么桥有问题!

网友:
这么花的倒是见过不少,就是没有修好过,显存问题

网友:
应该是液晶显示器的问题,拆开检查下屏线,没大问题,就是松动了,这样的现象我碰到好几例了

网友:
现存吧 上次吹包了一台  花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显存供电,或显存。

网友:
学习学习啊修好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什么显卡?我的显卡花的也和您差不多,我怀疑是GPU虚焊了

网友(点评):
这种花不可能是GPU

网友:
显存和显卡晶振看正常么

网友:
您这个显卡能进操作系统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进的,显存发烫,估计是显存坏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规律的花屏基本上是与显存有关系的

网友:
我也修过不少显卡了,这种花的我还真是没修好的,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花屏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我见过几次也做过几次

网友:
进操作系统能识别出您这个显卡吗?我那个显卡进操作系统后,也识别不出我的显卡了,提示我安装驱动(其实驱动早就安装好了)

网友(点评):
花成这样,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识别啊

网友:
排除了显存供电的问题了么?凡是维修这行业,供电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出问题的。

网友:
却实是显存的事。就是不好判断是哪个坏。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显卡GPU加焊了,显存也加焊了还是不行,去掉两个显存也不行。放一边不修了

网友:
这种花一般维修起来是很麻烦的

网友:
重做或更换显卡会有奇迹发生的,因为我做过很次了。再不行只有考虑显存和北桥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吧?显卡这东西大部分是因为散热不好导致桥虚焊,或是显存颗粒坏了,还有周围的电容也有关的!都会导致显卡花屏!建议BGA加焊下,还不行的话就可能显存颗粒不好了!

网友:
屏线,上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做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报废了……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用软件跑下啊

网友:
这样儿了,定当不是线的问题。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显存电压正常吗?这个GPU坏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显卡,就是修不好,能有个好心的高手指点指点下吗,谢了

网友:
先BIOS,,,再查显存供电,,,,不行就加焊核心,,,最倒霉的算是显存全坏,,特别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这样的学校没见过,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 -   发错字了 !  这样的现象没见过      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有内存引起花的,先内存,在屏线,

网友:
高手的人呢.

网友:
显存,遇到过跟你一样的,不过没你这个严重

网友:
集显考虑下北桥和内存。独显考虑下显存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大花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GPU虚焊了

网友:
量电压,烤主芯片,如果不行,基本可以放弃了。

网友:
你要判断出是屏还是主板的故障,要是屏的话可以找我,189418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