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跑线路的问题 ,

楼主(2011-09-11):
    有没有关于跑线路的详细讲解啊 ,看网上资料教怎么跑线路  可是怎么跑都跑不出来 。是不是太笨了啊!!!1

网友:
自己慢慢的看资料 在找个主板一边看 一边学

网友:
就这一经验的累积

网友:
现在有很多培训学校,去学学

网友:
主要还是要自己多联系联系 熟能生巧吗

网友:
先找个电路图  再把每个原件都跑出来  多跑几种就行了撒

网友:
不过没有基础  自学成才挺累的

网友:
得有一定的基础才行啊

网友:
看来还真有跑电路这一说啊,俺都是一表头接一点。另外头满世界划啦

网友:
我还有个疑问,现在的板卡不都是多层PCB吗,经常跑着跑着就跑进PCB里面去了,没法继续跑

网友:
你说的是台式机吗,记得论坛里有帖子讲过。如果你是跑笔记本的话,那就必须借助点位图,电路图了

网友:
建议先把元器件性能掌握之后 打好电路基础 再跑线路就容易多了

网友:
pinpaixi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说下自己的经验,首先明白自己要跑的这线的作用和原理..其次是大概去往哪个方向,这样可以猜想到连接在什么原件上面,这样才能更快的跑好线路..比如跑开关线,多半进IO的吗 当然线是往IO方向跑的吗,这是信号传送,还要有电压才行所以开关也会接一个电阻别一头接3.3V电压,电阻限流后给开关作为高电平信号,哪跑线路的时候就要分清楚哪个是有用的信号,哪个是辅助供电的..这个多分析下,有经验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不会跑线,  没基础学  真的好痛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点位图?

就是主板里每个元件的任何位置就可以很清楚的显示出来,如果配合电路图的话查信号什么的

网友:
笔记本跑线有点难,还是找图和点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板里每个元件的任何位置就可以很清楚的显示出来,如果配合电路图的话查信号什么的

我们可以根据点位图在主板上准确找到电路图中所示元件的位置……是这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点位图。

那这个点位图,也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么?另,电路图部分,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点位图,也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么?另,电路图部分,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呢?

可以下载但是比较少,比如淘本本这个网站不错。不过你要大量的图纸的话还是花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