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F23开机一闪黑屏故障.

楼主(2011-09-11):
大家好,俺是菜鸟,自己琢磨着修显示器,最近遇到一台IF23的显示器,表现为,开机灯为常蓝色 ,屏幕黑屏,重开显示器电源,会有一秒正常.自己验证了下灯管是正常的.并补焊了升压变压器.供高压路的是16V,5V输出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是哪里的问题?感觉是被保护了,请问应该是怎么个思路来解决,一般会是哪里有问题,多谢

网友:
看电容没有鼓包的就换块通用高压条试试

网友:
多数为高压板电源板问题,这个简单的,你一会修好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电容或高压部分

网友:
我也遇到了,换了通用高压板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测灯管啊,这样比较方便试,灯管老化打火,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去保护也可以解决

网友:
去保护的方法有没有什么隐患啊?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再就是灯管了

网友:
这个换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部分吧!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2014-11-20):
高压板 或者电容有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