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屏幕要过一会才亮

楼主(2011-09-11):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显卡?主板?

网友:
过一会?是过多久啊! 什么都没将清楚 叫人怎么去判断啊!

网友:
老机子这也正常呀

网友:
會不會用的是CRT顯示器?

网友:
CRT顯示器都有这样的症状

网友:
不会是大头的显示器吧?!!
那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一般的老机子都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
遇见过有几块板,按了开机后,要等十秒才左右才会显示第一界面(也就是显示显卡信息还没出现可以按DEL的界面),不知是什么原因,因为能用,所以就没理他了,不知楼主问的也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开机后,约10秒的样子,显示器才有反应

网友:
能开机 就好了   贵在 安稳 哈哈

网友A(2016-10-26):
联想笔记本G50-70M 开机要等一会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笔记本G50-70M 开机要等一会才亮

刷一下bios试试吧,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开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