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RT9259无输出 影弛8600GT 但又有个怪现像!!!!

楼主(2011-09-11):
主板是好的,换别的显卡不会这样.     插上影弛860gt   第一次会点亮显示     把主板重启了后  就认不到显卡了,一长两短鸣响
但只要支主板放电后     又会认到显卡,正常亮机    再次复位主板,又认不到显卡了      请问大家这情况是不是   gpu虚焊了

=================在点不亮的时候, 核心无供电   存也没有供电       驱动IC  都是rt9259

网友:
来个人帮看看嘛

网友:
给你顶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1-10-11):
我这块直接不亮的,也是L8没有电压  我换了一个rt9259还是一样的故障,我量那些电阻,也没有发现。

网友:
那它不亮的时候就查问题啊。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
电压正常吗,这种情况也有可以是GPU坏了

网友:
RT9259A,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条件,2脚是使能脚,电压低于2V便会停止工作,9脚输出一个参考电压,这个电压是0.9V,不能太高也不能没有,我修过几张显卡都是这个东西没有输出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
几乎百分百是GPU虚了

网友:
我手上有2张,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本来打算去干GPU的,但是没BGA

网友:
那它不亮的时候就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