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20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1-09-11):
昨天接手一台DELL D520 不上电,拆机检测,待机电压+5VALW+3VALW正常,开关键有高电平3.3V ,按开关键无反应,电流无变化.测量各电感阻值没有明显偏低,无短路现象。上电按开关测量,当按下开机键时,POWER_SW触发EC ,#输出SUS_ON开启,这时TPS51120 有正常输出+3.3V_SRC、+5V_SUS、+15V_SUS、SUSPWROK_5V也正常输出。同时TPS51116也有输出电压+1.8V_SUS和+0.9V_DDR_VTT、SUSPWROK_1P8V高电平都正常。量到 时没有+1.5V_RUN和+1.05V_VCC 输出,查SN0508073工作条件,由于8脚和22脚开启信号无,此信号是由EC 输出 RUN_ON开启的。现在不明白EC 开启这个RUN—ON 需要哪些条件?谁能指导一下?补充一点,由于没有RUN_ON信号,上电无法完成,大概10秒这样生成的电压都掉了。到这里SUSPWROK信号是高电平的,EMC5004 95#需怎样条件才有输出高电平?

附图

网友:
要是我的话。RUN_ON 看是高电频还是需要低电频。。人为给它加个!

补充内容 (2011-9-12 20:21):
怎么可能。只要不高于它本身的电压。是不可能吃烧鸡的!

网友(点评):
人为加,那就等着吃烧鸡喽

网友:
建议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