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华硕笔记本a3000奇怪现象

楼主(2011-09-11):
笔记本通过路由器能连接,而通过“猫”就显示678错误不能连接。(宽带账号密码肯定正确,系统也重装过并分过区)还是一样问题没有解决。请求大家的帮助。。。。。急急急急

网友:
看看驱动   网咯连接

网友:
驱动和网络连接都没有问题

网友:
把IP地址改成默认,把无线网关了试试

网友:
看看你的猫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水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