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E

楼主(2011-09-11):
点开关 没任何反应 PCI A14脚 测量对地短路 用手摸网卡 声卡 IO 南桥 都不烫 先摘网卡 还短 摘声卡 最后摘了南桥 不短了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主板,也是类似毛病,开不了机,怀疑桥过热虚焊了。请问楼主重新焊了南桥后,能开机了吗?

网友:
  应该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很明显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你的南桥坏了哦

网友:
短路的话就是南桥挂了,短路的话说不定是虚焊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重新直球吧    要不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