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液晶显示器满屏亮线

楼主(2011-09-11):
最近客户拿了几台三星214T的液晶显示器来修,都是同一个故障,满屏的亮线,其中一台还好些能看到图像,其他的除了亮线还是亮线,是不是屏的问题呢?现在机子还在这,也没给客户答复,麻烦各位指点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通用板点了看一下呢..

网友:
屏屏屏屏。。。。。。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
二楼说的对啊,修液晶,点屏工具是必备的,可以快速的判断是否屏的问题。

网友:
头一个就是用通用板测,一样的。现在问题找到了,在屏和驱动板之间还连着一块板出问题了,不知该怎么称呼那块板。

网友:
这个是采用PVA高级面板的专业方屏显示器,支持底座升降旋转。那个板子叫逻辑板,修这个板子配件难找啊,干脆淘一块好了。用这个机器的都是专业或事业单位,收500不成问题。

网友:
原来叫逻辑板,长见识了,谢谢了。

网友:
先试试屏线。

网友:
驱动板子或屏咯!屏几率大点!

网友:
   我感觉还是驱动板,你可以吧驱动板个屏线都换了试试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没有问题就可以报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