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疑难杂症

楼主(2011-09-11):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19液晶显示器,桥堆周围线路烧断,300V电容鼓包,换完300V保险,通电OK,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变压器地方嗞嗞响声音不是太大,这样用着有问题吗。在线等。。。。如果修的话从何处下手。。。。

网友:
通病  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内部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与变动压主线圈并联的那个由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的电路

网友:
应该不是尖峰吸收回路的问题吧

网友:
换过线圈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开关电路问题,“变压器地方嗞嗞响声音不是太大”,说明开关管正常,已起振,请检查个输出电路,若均无输出电源,说明保护电路动作,单个有输出,说明其它回路有故障,检查排除之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已采纳

网友:
换掉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

网友:
查一下后极是否负载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