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触发

楼主(2011-09-11):
开机键有电压,测量晶振无波形,换了一个,能开机了,正常点亮,此板南北桥,显卡,全是打了黑胶的,轻易不要动桥。

网友:
南桥晶振么

网友:
我也有修过此问题,是没电压

网友:
打黑胶的桥不好搞

网友:
哇,这便宜捡的也太大了吧

网友:
我们上次接了一台富士通的机器,客户拿来时花屏,拆机一看显卡周围全部都是黑胶,傻眼了。最后硬着头皮摘了下来,没掉点,但是芯片上全部是黑胶,没办法去掉,最后客户要求换主板,但是价格过高,客户说不修了,最后拿走了。有黑胶是很难做的。大家一定注意。

网友:
楼说的笼统了,敢问说的可是南桥晶振?

网友A:
你比我运气好点
   我也遇到过是全灌满的
  取下来做不上去
  一开始也是花屏
    客服要求还原‘’‘’‘’

网友:
有黑胶.南桥好做一点.显卡和北桥就不好做了

网友:
那黑胶的怎么办了,难道就不取了,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有黑胶。你干脆换芯片算了啊。。换板的成本是很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比我运气好点
   我也遇到过是全灌满的
  取下来做不上去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要提前给客户报风险,免得到时候要叫你复原,那就麻烦了。幸好我们开始就给客户报了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要提前给客户报风险,免得到时候要叫你复原,那就麻烦了。幸好我们开始就给客户报了 ...

肯定要报风险卅   客户不同意就不搞了 遇到过要求100%修好的  没有给他修

网友:
楼主说的是哪个晶振啊

网友:
换芯片就可以的

网友:
是EC还是SB啊?

网友:
哪个晶振那个芯片啊

网友:
黑胶的不好弄呢  我弄了几个芯片全部都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