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cpu 全速运行会掉电

楼主(2011-09-11):
联想 Y450 cpu 全速运行会掉电,不玩游戏,上上网温度就60几度

网友:
散热呗,也没说处理了没

网友:
处理一下散热器上的灰尘,下面加个散热板吧。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去做个清洁

网友:
是散热的问题哦

网友:
散热如果清理了没有问题的话,可能是CPU供电电容有轻微漏电

网友:
cpu供电的可能性大些 修过换CPU电源芯片好的

网友:
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温度过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