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4400奇怪问题。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后。就没CPU供电电压了

楼主(2011-09-11):
今天接到一台HPNC4400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打开机器一看确实是开机无反映。跟客户说先检测再报价。拆开机器发现主板没有修过。先COMS放电试试。放电后就能加电了。且能正常亮机。就跟客户说主板有问题修好400。客户同意修后。我就将CPU供电芯片用风炝加焊了一下。准备装机测试。但一开机发现CPU没过。测量后发现没CPU电压。我当时就感觉奇怪了。我就加焊了一下。怎么可能CPU就没电压了呢。然后就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电压还是没出来。没办法开始看电路图
看电路图后发现第38 SHND的总开户信号没有。也就是PWR-GD没有。
后来发现PWR-GD没有是被Q2拉低的。说明U5E门电路10有电压。而U5E是非门。说明正常时。应该是U5E11脚有电压。而10脚应该无电压。而第11脚要有电压。首先+25VS就应该有。而实测没有。
+2。5V是由+2。5VALW转换来的
而+2。5VALW是由+3VALW转换来的。实测有+3VALW。但经过了APL5508这个三端稳压器后就没电压输出了。应该是APL5508坏了。换了后。开机CPU电压出来了。接屏亮机。此机完美修复。但有一点不明的是。我就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这个三端稳压器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把电路图给传上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貌似我没有看到APL5508的图

网友:
可能是由于原来的CPU供电 芯片已经处于虚焊状态,这样肯定对三端转换管有影响,都是为CPU供电服务的,坏了正好体现出来了。

网友:
有的一切信号正常  但就是出不来

网友:
会不会是人体的静电击坏了??

网友:
思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