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故障求助

楼主(2011-09-11):
           RT,屏型号为HSD190MGW1,直接上图,屏上的电压都测过是正常的,确定是屏本身的问题,请问这样的故障一般是什么引起的,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比如坚的亮线,可以判断为是上面的排线脱,但一大排应该不会是线排吧,我以前也遇到过,用工具压过好, 两个小时又不行了

网友:
刚试了下,用手微微用力压住右上角故障消失了,估计是屏里面虚焊了。要压屏才行

网友:
我有块屏 上面五分之一的地方显示要节奏慢很多  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正常显示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 应该是软排线模组那地方时间久了脱焊了,

网友:
没有压屏的工具,再说感觉那东西压的很危险。现在想了个懒办法,把虚焊的那块从下到上垫了3层,扣上壳子一挤压暂时正常了,就是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这个一般也修不了,,要维修的话,估计费用也不会太低了,,

网友:
有带导热胶条的铜头   上在普通烙铁上就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