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3M02待机问题!

楼主(2011-09-11):
富士康G33MO2,A14脚对地短路,但是不知道那个是待机管子,跑线也跑不到,不知哪位师傅有修过这个板的请给个指示,有图纸也行!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打雷坏的,先拆网卡

网友:
上网百度一下仔细点找

网友:
在电源边上呢

网友:
因为是对地短路所以,跑线根本就跑不出来!

网友:
先拆网卡  声卡

网友:
干掉io试试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