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元件,小弟搞不懂,恳请各位老师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2011-09-11):
如题,在线求助。是比较器还是集成运放,顺便讲一下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你说的是三角形的那个吗?
这个是运算放大器
+  同向输入端
—  反向输入端
另一个角为输出端
具体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是一个8脚的常见运算放大器,放大器也可以用来作比较用的

网友:
能讲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运放比较器,输出取决于正负端,负反馈大于正相输入时输出低电平,正向输入大于负反馈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
358是很常见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要的是工作原理。

运放的工作原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你可以翻模拟电路的书,或者百度一下。
上图里上面的运放1脚输出的电压应当等于3脚的输入电压。运放起降低阻抗的作用,为后面的放大电路提供一个偏置电压。下面那个运放起放大作用,MIC_JACK信号放大后从7脚输出

网友:
百度有解释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比较器就是集成运放,指的一个东西,只不过在电路中的组成方式不同而实现不同的功能,你说的不同只是电路组成形式上的不同,元件还是同样的元件,集成运放应用很广泛,滤波,振荡,稳压。。。。等等

网友:
太深奥了!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下面的358的正负输入段电压都是有第一个个358提供的电压,起一个稳压作用,当正负电压相同时下358输出稳定电压(MIC-IN信号),358的工作原理就是正负电压相同输出稳定电压,正负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相同电压。图中1,7pin是他的反馈,

网友:
正向电压大于反向电压,则输出高电平
反向电压大于正向电压,则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