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500GT缺色问题!!

楼主(2011-09-11):
有块砸牌子的8500GT显卡 主芯片G86的 开机蓝色屏幕应该是缺红色吧!但是查RGB三基色阻值都对。后来换了VGA接口也不行 沿着电感跑线跑到GPU旁边的一个750电阻后就进GPU了 在没别的线了。后再做了BGA也不行。
换了贴片电容电感 750贴片电阻还是不行。
请问这是不是GPU坏了呢??
芯片
显卡

网友:
电阻不知道是750还是75D三个都拆下来测了 阻值都是140!